请教多层板电源分割!

楼主(2011-05-12):
我用protell99se在内部的电源层分割了两部分vcc电源,请问这两部分vcc在电气上是否连接呢?
电脑提示没有连接。
:handshake

网友A:
同一网络就不应该全部分割,留个口子。

网友B(2011-09-12):
3楼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把VCC隔断了,当然没有连接了,参考我3楼的图,做模拟数字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