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1-05-12):
这个模拟信号的 采样PT和CT等到电流信号在有电阻变成电压信号经行AD采样 为不用电阻分压等到小的电压信号进行AD采样?有点有哪些?谢谢大侠们!

楼主:
字打错了 是优点有哪些

网友A:
“采样PT和CT等到电流信号在有电阻变成电压信号经行AD采样”
“为不用电阻分压等到小的电压信号进行AD采样?”
实在看不懂。
什么是“等到电流信号在有电阻变成电压信号”?
什么是“为不用电阻分压等到小的电压信号”?

楼主:
新电脑老打错字 见谅  我更新下
采样PT得到的电流信号,经电阻和放大器变成AD采样的电压信号,为什么不用电阻直接分压,再经过放大器,送给AD采样?用PT的优势在哪里?
是不是用电阻分压容易被后面的电路干扰? MAYCHANG 大哥

网友A:
“用PT的优势在哪里?”
PT的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是隔离的,即电气上没有联系,电阻分压不能隔离。

“采样PT得到的电流信号”
PT输出,是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信号。你这句仍然看不懂。

楼主:
这句是理解错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