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几款单节锂电池充电IC

楼主(2011-05-12):
400MA  TP4054   SOT23-5 封装  单灯指示

500MA  TP4055   SOT23-5封装   单灯指示 防锂电池反接功能(电池正负极接反不会烧芯片和电池)

500MA  TP4057   SOT23-6封装  双等指示  防锂电池反接功能(电池正负极接反不会烧芯片和电池)

1000MA TP4056  SOP-8/MSOP-8  底部带有散热片 内置MOS   双灯指示 外围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就全搞定。

南京拓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原厂直销,免费提供样片。
薛先生  13913001908
QQ792511253

网友A:
以上详细资料发份个我jjjyufan@126.com

网友B(2012-04-28):
以上详细资料给我发份kaiding100@qq.com

网友C:
5000ma的锂电池用什么管理IC比较好?有没有给9V锂电池供电的

网友D:
TP4056肚皮下的散热片一般可跟那些网络连接?想铺一块铜皮加强散热,但一般空间不大,想能不能跟别的网络比如地连接就可以铺大点。

网友E:
充电IC可以找我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TP4054的话,对于其第一引脚CHRG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在第一引脚上接1.2K电阻,然后接地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