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45发烫

楼主(2011-05-12):
我用TI的SN74AVCB164245,做DM3730和VGA部分1.8V到3.3V的电平转换,有一路没用到,输入脚悬空,测量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怎么芯片那么烫啊? 求教大家,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3.3V和5V状换的芯片,型号略有差别。

我的理解,发烫是因为程序写乱了,某个时刻数据或者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其它状态都可能有问题,比如两边同时设定为输入,顶牛了。HC245也是这样的,初始化不对就发烫。

网友B:
存在电平竞争了,仔细检查信号时序,另外空余输入脚应接固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