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C程序,用单片机通过232口控制数字摄像头拍照

楼主(2011-05-12):
并通过网口传到计算机上,存储显示!板子是51的,急用谢谢!

网友A:
楼主啊找到了吗?我我也急需啊,给发一份啊。谢谢啊894313357@qq.com

网友B(2011-07-21):
通过网口上传?那个还真没见过,如果是串口都还好些。
至于拍照部分可以根据经验建议你选择一个FIFO的缓存,然后由摄像头的像素那些信号控制FIFO的写入,单片机只管开启然后读取数据就可以了!要是可以用串口上传那估计要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