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部分通过差分取样

楼主(2011-05-12):
青椒诸位,强电部分通过差分运放取样,强电和弱电部分不共地。请问用差分运放取样的话,在连接上需要注意什么。要不要考虑浮地的问题,以及差放偏置电流返回路径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电压还是电流?

不管电压还是电流,安全问题是首要的,耐电网浪涌电压、浪用电流是重要的,耐压和温度设计是重要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是电压采样,采样输出加了稳压管的,温度方面会使用随度变化电阻值基本不变的电阻。我想知道在采集系统和强电部分不共地的情况下,差分输入端口的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B:
高阻就行

楼主:
不用考虑浮地的问题吗?能否提供个图看看

网友C:
差分运放既然放到强电那一侧,就要和弱电隔离。(供电、信号)

网友D:
建议用变压器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