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耦合器MOC3083/MOC1000】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5-12):
关于 耦合器MOC3083或MOC1000 本人菜鸟刚刚接触耦合器 不知道六只脚的定义 应该怎么焊接 求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看下DATASHEET不就行了. 上面有参考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看过了 但没看到需要的  哥哥能指引下么~

网友A:
DATASHEET上的第7页的图11和图12照着接就能工作了. 要实际应用还要接些安全考虑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