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器MOC3083/MOC1000】求教

楼主(2011-05-12):
MOC3083的第五脚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焊接的时候不需要焊接 悬空吗?

网友A:
3脚,5脚是空脚.不用连. NC=no connect

网友B:
悬空?   3脚在电路板上应该是没有电气连接的吧..  焊不焊都无所谓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脚2脚是正负,46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C:
4、6脚是内部可控硅的两个管脚,1、2脚间加足够电流后,当输出侧交流过零点来临后,4、6脚间的可控硅将被触发导通。

网友A:
5楼正解, 1,2脚加上正确信号以后, 4,6脚就触发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