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如何做知识积累的,纠结

楼主(2011-05-12):
很多时候,我们做完一个东西,过程中解决和学习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没有做记录的话,隔段时间又碰到同样的问题时,还是和没见过一样。。。
比如,我以前(一年左右)学MAX232时,不理解电荷泵是什么东西,通过查资料,知道了电荷泵原理,可是今天我又看到了电荷泵,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去查了资料,才发现好像以前见过,并且对原理也有点熟悉。。。。

所以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了,如果碰到个东西  能够马上想起 以前做过,并且翻出以前的资料,这样肯定能事半功倍。。。

可是如何做记录呢??博客吗?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见的多了,自然有印象了,印象多了自然积累下来了。
不实际应用,背字典似的没用,前记后忘。多实践。

网友B:
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以前背英语单词一样,很多教材都有N遍复习法,虽然需要复习好多遍,但是越往后复习间隔可以越长。到最后就记住了。
有两个捷径:
自己调试、应用(可能比较难,楼主可能只是需要理解IC中的原理,不一定有机会自己做电荷泵)。
与别人讨论,或者传授,比如在调试中找机会将你不久前知道的电荷泵知识解释给公司的其他人听,也可以明显加深理解。 还落个好名声。

我的一点学习上的经验。FYI.

网友B:
在笔记中用特定符号记录知识点,与其他调试记录、会议记录区分开来,有时间翻翻。
一开始做硬件的时候,每当别人谈到一个器件大致价钱,我就偷偷记下来,比如RFIC 10¥,电容0.03¥ 电感0.3¥,屏蔽盖开模4K¥,虽然很傻,很不准确,但是可以对这些价格有数量级上的认识。早日脱离“新人”“初级”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