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WB(增益带宽积 )和slew rate(电压转换速率)

楼主(2011-05-12):
这两个参数对于运放都很重要,在选择对宽带信号的运放时怎么考虑这两个参数呢?有人说对于运算放大器,-3dB带宽或者增益带宽积都是指的小信号带宽,当处理大信号时,收到的限制来自于slew rate。是这样么?

楼主:
请问小信号和大信号是什么定义
2# maychang

网友A:
3楼:
没有严格区分。
在首帖这个问题中,放大器输出受slew rate限制而产生了失真,就应该视为大信号,

网友B:
有人说对于运算放大器,-3dB带宽或者增益带宽积都是指的小信号带宽,当处理大信号时,收到的限制来自于slew rate。是这样么?

收到

网友C:
大信号需要考虑电压上升数率的!就算频率能达到,电压上升速率达不到也不行的,会衰减的!

网友D:
不是衰减 是会失真,运放也不会工作在线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