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ad

楼主(2011-05-12):
我写的程序的用ad采集电压,用数码管显示为什么会是一直显示0,进入不了if语句
while(1)
    {
      if(ADCINC12_1_fIsDataAvailable()!=0)
    {
      iResult = ADCINC12_1_iGetData()+2048;
            ADCINC12_1_ClearFlag();
           }
       LED7SEG_1_DispInt(t,1,4);
    }

网友A:
给你一建议,到官网一下例子,改一下就可以用
或者打开你用那个模块的daatsheet,那上面就有你要用的那个模块的代码,一般都可以直接用!

楼主:
可不可以把具体的网址告诉我,嘿嘿

网友A: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0&source=header
PS:你上了这个网以后还可以多找一些你用的这个MCU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