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这个磁悬浮系统

楼主:
请问下要控制磁悬浮线圈时转子稳定的悬浮,需要几个单片机来控制啊?一个可以么,在硕士论文里,都是只写了控制一路,不知道几路能不能一个单片机控制,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2011-05-12):
一片即可

楼主:
哪位大虾有程序啊,就是反馈信号经过AD转换给单片机,单片机内部经过计算给外部PWM控制芯片来产生PWM波的样板程序?谢谢

网友A:
哪位大虾有程序啊,就是反馈信号经过AD转换给单片机,单片机内部经过计算给外部PWM控制芯片来产生PWM波的样板程序?谢谢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自己都不愿意动手,那你还是抓紧回家睡觉去把。

楼主:
不是,是想找个类似的程序参考下,看使用说明找不到样板程序。

网友C:
不是,是想找个类似的程序参考下,看使用说明找不到样板程序。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大侠都是神?不知道原理,不知道数据,就可以给你程序?大侠都是人,只是比你爱钻爱想罢了。先搞清楚这个设计的原理是什么,需要控制什么,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有没有反馈,然后再来分析程序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