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VI低频切换问题

楼主(2011-05-12):
求助高手:
DVI低频切换,使用MAX4929芯片,逻辑关系上切换控制主要相关引脚为CLP、VL、V+、SEL、HIZ1、HIZ2以及GND,按照要求分别赋予CLP、V+为+5V(同EDID上拉电源),VL为3.3V(同MCU),SEL、HIZ1、HIZ2按要求设置,却没有一路相通,求教高手!
另外,应该通路的输入输出端有阻抗,而另一路完全断路,所以怀疑是不是逻辑设置上有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