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全差分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2):
re LZ:

此类电路要熟悉所谓“剪刀差”(由两个 Rf 和两个 Rg 构成)。“剪刀差”比自然是Rf / Rg,此便是差分增益。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绝对“支点”,所以仅此条件其输出是悬浮不定的。为此AD8132增加了一个输入端——Vocm,用以提供差分输出的共模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