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办啊??急求大虾现身……

楼主(2011-05-12):
大侠们帮忙看下我这电路图错在哪?为什么不能仿真?程序我也贴出来了!!
急啊…………

大虾们能不能直接点中要害,指出一个模糊概念本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1[]="time is always go!" ;
char data2[]="never stop!!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S(unsigned int a)
{    unint i,j ;
     for(i=0;i<a;i++)
     { for(j=0;j<255;j++)
     {;;}
     }
}
void DelayS250(void){
DelayS(250);
}

//=================================lcd模块驱动===========================================//
/********************************************************************************************/
#define      lcd_DB0_DB7      P0             // 定义lcd的数据总线
sbit lcd_RS   = P1^0;                      // 定义lcd的RS控制线
sbit lcd_RW   = P1^2;                      // 定义lcd的RW控制线
sbit lcd_E    = P1^1;                      // 定义lcd的E控制线
//sbit lcd_Busy = P1 ^ 3;                      // 定义lcd的测忙线(与lcd_DB0_DB7关联)
//******************************************检测lcd状态***********************************//
//void lcd_TestBusy(void){
//    lcd_DB0_DB7 = 0xff;//设备读状态
//    lcd_RS = 0;
//    lcd_RW = 1;
//    lcd_E = 1;
//    while(lcd_Busy);//等待LCD不忙 (P0口得第七位) 如果lcd_Busy为真(及1)重复,否则退出循环。
//    lcd_E = 0;//
//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data)
{

//   lcd_TestBusy();
   lcd_DB0_DB7 = lcd_data;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1;
   lcd_E = 0;
}
//***********************lcd 写指令**********************************************//
void lcdwrite_command( uchar lcdwrite_command )
{
// lcd_TestBusy();
lcd_DB0_DB7 = lcdwrite_command;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1;
lcd_E = 0;
}
//************************lcd 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DelayS(15);
   lcdwrite_command(0x38);
   DelayS(5);
   lcdwrite_command(0x38);
   DelayS(5);
   lcdwrite_command(0x38);
   lcdwrite_command(0x38);// 显示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_command(0x08); // 显示关闭
   lcdwrite_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lcdwrite_comman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write_command(0x0c)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显示****************************//
// void print(uchar a,uchar b)
// {  lcdwrite_command(a);
//    lcdwrite_data(b);
//
// }
//***************************************************************//
void print(uchar a,uchar *str){
  lcdwrite_command(a);
  while(*str != '\0'){
   lcd_writedata(*str++);
        }
  *str = 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lcd();
   while(1)
    {
    print(0x80,"time is always go!");
    print(0xc0,"never stop!! ");
    DelayS(255);
    lcdwrite_command(0x07);
    DelayS(255);
    DelayS(255);    DelayS(255);
    DelayS(255);
    print(0x80,"time is always go!");
    print(0xc0,"never stop!! ");
    }

}

网友A:
晶振显然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错了吗??那该怎么接啊??

网友B:
晶振在电容前面才对

网友C:
晶体两端接XTAL1和XTAL2,两电容接XTAL1和XTAL2,另端接地。
所有讲单片机的书上都有的。

网友D:
阴沟里翻船?

楼主:
4# Dominator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的,改了之后还是不行,不能仿真!!!

网友E:
7# widpj 估计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程序我都编译过了,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下啊!!?

网友F:
MCU时钟电路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侠能不能讲详细点??

楼主:
根据楼上的要求我将晶振电路改过来了,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o(︶︿︶)o唉

网友G:
初始化程序最后再延时2ms,我之前碰到过一次这个问题……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H:
proteus仿真,接不接晶振都一回事,
程序编译通过不等于运行就正常,
这种情况都是程序的问题。
时序没有符合LCD的要求

网友I:
什么嘛。你的标号错了,单片机上是D0-D7,到了LCD变成了p0.0~~

楼主:
19# ssy250   后面改过来了!!还是不行!!

楼主:
今天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终于舒了口气。
原因就在于lcd1602的第三个引脚,我今天在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和地接了起来,发现lcd的字幕闪了下,我一下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原来我买的这个lcd1602的第三脚不能悬空,悬空根本没显示,而接+5v就全为方格,(但是我看到别人都是悬空的)这点有点想不通!!但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可以接着往下做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以后还有问题还得请教你们啊!

网友J:
今天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终于舒了口气。
原因就在于lcd1602的第三个引脚,我今天在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和地接了起来,发现lcd的字幕闪了下,我一下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原来我买的这个lcd1602的第三脚不能悬空,悬空根 ...
引用 楼主:
14楼已经提醒过你;P

网友K:
一个模糊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但是我依然不能用proteus仿真??在仿真上接了第三引脚依然不行。不知怎么回事!!实际上确实是接了1602上的v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