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1-05-12):
如电路图所示,输入为一比较器信号,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8V.不知输出状态如何变化?谢谢

网友A:
输出为输入的反相。T1(共射)和T2(共集,即射随)构成推挽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侠,既然有这一个分压电路,如图所示,输出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啊?恕我愚蠢,谢谢

网友B:
前面还有D2,T2,低电平时,T1不通,T2通,D2不通,R6被短路,输出为高
高电平时,T1通,T2不通,D2通,R7被短路,输出为低

网友C:
3楼:
输出是矩形波,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T2不可能进入饱和),低电平接近于地(T1饱和压降加一个二极管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豁然开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围观 同LZ进步

网友D:
怎么看都是输出24呀?

网友E:
输出高的时候,基极电流应该是(24-0.6)/12K,稍小于2ma,而Ic的计算方法应该根据(24-Vce)/10K得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Ic最大就2.4mA,电流放大倍数就1点几,T2还不进入饱和么?
另外,在刚上电的时候,T1和T2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网友F:
问下图中D3,D4,R6,R7好像没起作用似的?他们究竟是起什么作用!
HWM老师解释下可以吗?

网友G:
起一个反向的作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教您是如何一下看出为高定平接近电源电压的?
我是按照一下计算:
假定T2工作在放大状态,设输出电压为V:
可得:(24-0.7-v)/2+β*(24-0.7-v)/2+(24-v)/10 = v/10;
假设β = 100;
计算得出V = 23.2V左右;
请您指教该计算是否正确?
但是不知如何一下子判断输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
谢谢!

网友C:
13楼:
说输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是基于下面的考虑。
输出端电平能够达到多高,与输出电流有关,假定负载阻抗足够大,那么输出端高电平时,实际负载仅为R7,其上电流说2mA(估计数,因为高电平数值还不知道)。那么假设T2(8050)电流放大倍数100,基极电流需要20uA,亦即R6(2k)两端电压为20uA*2kohm=0.04V。再加上T2发射结压降,即为输出端与电源电压之差。
T2集电极高于基极0.04V,显然没有进入饱和,仅仅是很接近饱和。
你的计算,R6(10k)上电流也考虑进去了,基极电流也考虑进去了,当然更准确一些。不过对于估算,没有必要。实际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可能达200,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远比基极电流被忽略为大。
原图上有两个R6,分别注为R6(2k)和R6(10k)。

至于说“不知如何一下子判断输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
其实HWM在2楼已经说过了。这种推挽电路,上面那支管子不能进入但很接近饱和。

网友H: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maychang!

楼主:
彼此彼此 8# 329654782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牛人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R6,R7不加是否可以?

网友I:
将0v   和 8V的等效电路 画出,计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掌握分析方法是关键

网友J:
输出高电平的比较直观的分析:(依图中的带载情况)
Ie=(1+β)Ib,根据电路图可以得出以下等式:2k*Ib+0.7+10k*((1+β)Ib+24/20k)=24V,只要β>>1,就能得出输出电压Vo≈23.3V。
至于饱和问题,饱和条件是集电结和发射结都处于正偏,然而集电极是24V,基极再大也不可能大于24V,何况基极也要达到24.7V才能为正偏。因此就如mayyang所说的接近饱和而已!
如果只要得出结果的话,直接用仿真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K:
不知道几个二极管的用法

网友L:
这不是MOS管驱动电路吗?

网友M:
低电平时,T1截止,T2处于放大态(接近饱和)但是管压降很小,所以输出接近电源电压,即输出高电平;
高电平时,T1管饱和,T2管截止,输出电压即为D2管压降加上T1饱和压降,也很小,即输出低电平;
D3、D4钳位保护二极管!

网友N:
不行就先模拟下 在分析看看

网友O:
输入0,输出高;
输入1,输出低。

网友P: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是推挽啊,推挽不是说是要pnp,npn两个不同的管子吗

网友Q(2011-06-13):
分析得太透彻了,学习了。

网友R:
真厉害、我也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