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稳压管电路,急!

楼主(2011-05-12):
      各位大侠们指点指点图中红线标记的部分电路的原理,那里面几个二极管的作用。
      谢谢!

可能看不清图片,附件里面有清楚的图。

楼主:
备注:稳压管D14右边接的是220V电源零线ACN,电阻R3左边接单片机端口!

网友A:
图片需要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再上传到21IC。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参考下图。可能是温度补偿电路。例如,当温度升高时,R23、R24、Q3的c、e电阻减少,R24分得的电压也减少。

网友:
个人任为应该是漏电检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