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293B的直流电机模块的编程

楼主:
小弟做的双轮车用的是L293B驱动模块,编程时要注意些什么吖?  293就4个数据口,直接给高电平就能工作么?  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11-05-12):
电机是靠桥式驱动电路控制的。要求能实现正反转和PWM调速即可。原本打算用三极管搭(要好多三极管,焊接起来麻烦!)。
但匠人的同事帮着找来了一个驱动芯片(型号:L293B)。于是一切都变得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有实际的程序,就太棒了

网友A:
跟着二姨,跟着匠人,程序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