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CB的制作过程是什么了?

楼主(2011-05-12):
PCB的制作过程是什么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不过知道这么详细吧,会画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C:
PCB制作
第一步胶片制版
第二步图形转移
第三步光学方法
第四步过孔与铜箔处理
第五步助焊与阻焊处理

网友D:
请问下,PCB的生产为什么要采用拼板,有什么好处@,如果要拼板,大小是多大的!

网友E:
4楼要是再详细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