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稳压管电路!

楼主(2011-05-12):
具体电路见附件,图中红线框里的原理,几个二极管的作用。
哪位大侠知道指点一下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典型嵌位

楼主:
具体一点啊,大哥!

网友B:
就是电压不能太高(高出电源电压),也不能太低(比地还低),也不能太小(要让稳压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