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所能承受的电流

楼主(2011-05-12):
如果要测一条线材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能否就直接在线材一端加上一个直流电源另一端
接上一个电子负载仪来测试.

如把直流电源电流调到最大再直接给它带上1A的载,此时可以理解线材也通过了1A的电流,此线材能通过的电流就在1A以上吗?

网友A:
从楼主叙述看,好像你的直流电源是可以设定输出电流上限的。
如果是,那么不必使用电子负载,导线接到直流电源输出,慢慢调大电流即可。
不过,这样测量导线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并无多大意义。

网友B:
与导线的横截面积有关吧?貌似电工应该懂这个。

楼主:
如果不加负载怎么测试,直源电流就直接保护了,电源的最大的输出电流为3A.
主要是我现在有一个负载在满载时电流可达到1.6A左右,现在要怎么来确定电源线.

网友C:
电源线有相应的规格标准可以查的吧

楼主:
工厂不大,从来就没有用过正标的线材,

网友D:
这叫导线或电缆的额定持续载流量。选择导线的主要原则,是要保证其长期通电工作时的温度不超过一定值(例如70℃),温度过高对绝缘不利。直接查线缆的载流量表可选到你要的线或缆。任何导体都存在电阻,导线越长,阻抗越大,导线上的压降(电压损失)也越大,为了满足线路末端所接负载的端电压不至于降得太低,往往还需要对初选的导线截面积进行验算。只能泛泛一谈,嘿嘿,强电的名堂也蛮多哦。:handshake

网友E:
导线的载流能力不能这么简单的测量,其结果会大大高于真正的额定值,正如2楼所说并无多大意义,根据线材和线径查表吧,设计时务求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