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恒流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12):
初做电子,欢迎大家拍砖,敬求设计详解。

楼主:
参考图为晶体三极管,换了之后的仿真如图。求解原因。。。怎样实现恒流,如何分配各电阻,TL431稳压端在负载(1WLED)阻值变动时也变动,稳不出2.495V电压,诚心求解。。!!

网友A:
你希望负载上通过多大电流?

楼主:
80mA到100mA左右,可以达到1W LED额定电流350mA更好,不过好像要求就比较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100mA左右,可以达到1W LED额定最好,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额。。还是木有看懂为什么MOS管不行。。。

网友A:
5楼:
输出100mA恒流,2N2222的耗散功率不够。不过这不是电路问题,仅仅是元件选择问题,换个功率大些的管子即可。
2N2222的电流放大倍数最小50,那么要集电极电流达到100mA,基极电流就要达到2mA。TL431消耗电流至少是1mA,R1至少要提供3mA电流。但现在R1两端电压约23V,R1中电流达不到3mA。

网友C:
RL+R3=250欧姆,I=100mA,那么U=250*0.1=25V.....
你的电源才24V,

楼主:
8# zjp8683463 谢谢你的回答,帮助甚大!!!

楼主:
7# maychang 谢谢你的回答,收获很大!追问一下,为什么仿真时TL431的参考电压稳不住?主要原因出在三极管上吗?恳请再次不吝施教!!!

楼主:
8# zjp8683463 RL是1W LED估算的等效电阻,R3本意是想做分压电阻,可以改小,稍后再次仿真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10楼:
仿真“稳不住”,原因正如8楼所说。

网友D:
7楼maychang老爷子所说的“但现在R1两端电压约23V”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13楼:
7楼说错了,应该是21V。

网友D:
顺便搭贴问一下,比如下面这个图中
当Vout大于一定值时,Vref增大,流过431的电流增大,于是R电压增大,当达到三极管的Vbe时,三级管导通,431截止
这是我的理解
求出R值时,R=Vbe/I,那I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C:
I应该与TL431的电流能力有关

网友A:
15楼:
TL431和图中三极管都不是开关工作,不是仅有“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此电路中TL431和三极管都是线性工作的。
此电路在输入电压刚开始使TL431工作(TL431中开始有电流,至少1mA)三极管并未开始工作,即三极管中没有电流。TL431中电流大到一定程度,R两端压降达到三极管发射结压降,三极管才开始有集电极电流。
你的问题中的I,实际上是三极管中开始有集电极电流时TL431中流过的电流。

网友E:
我曾经忽视了:   TL431中开始有电流,至少1mA,  走了1天的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住了,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也感谢其他各位的回答!!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楼主:
19# longtao3688 此楼图片贴错了,补贴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F(2012-08-25):
可以加一个LM393,这样就可以使采样电阻很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