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tftp为何无法安装啊

楼主(2011-05-12):
小弟有个开发板建立交叉工具链。需要几个步骤。
(1).
需要一台安装了redhat9 pc,作为开发的宿主机

(2).
获取开发包 devKit.tar. 包含:

cross-2.95.3.tar.bz2
-----
编译工具包

tftp-server-0.32-4.i386.rpm
----- tftp server
安装包

-----
应用程序包

----- arm linux
内核源代码

----- arm linux
文件系统包

(3).
安装

a)
root
登录linux

b)
建立目录 /YF2410,将devKit.tar 解开放到该目录下。

c)
安装编译工具包cross-2.95.3.tar.bz2

mkdir /usr/local/arm
cp -rf cross*bz2 /usr/local/arm/
cd /usr/local/arm
tar -jxvf cross*bz2
d)        (4)安装tftp server
mkdir /tftpboot
rpm -e tftp-server
rpm -ivh tftp*server*rpm
sed -e '14,15s/yes/no/g' /etc/xinetd.d/tftp
>
/etc/xinetd.d/tftpback

rm -rf /etc/xinetd.d/tftp
cp -rf /etc/xinetd.d/tftpback /etc/xinetd.d/tftp
rm -rf /etc/xinetd.f/tfpback

可是我怎么安装不了tftp呢。
键入这个命令“tftp-server-0.32-4.i386.rpm ”总是显示没有这个命令呢。command not found

究竟应该怎么安装啊。

网友A:
建FTP是为了从WINDOWS传文件到redhat9?
应该可以共享文件夹形式吧?
我用UBUNTU,在UBUNTU上建个文件夹,设置共享,WINDOWS上直接访问这个共享文件夹,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修改代码,方便
不知道为何各开发板公司不提这种方法,难道有什么隐患?

网友B:
rpm -i tftp-server-0.32-4.i386.rpm来安装,或者直接双击“tftp-server-0.32-4.i386.rpm”然后next就OK

网友C(2011-06-19):
使用rpm命令来安装tftp-server包,同楼上 你直接输入文件名,忘记加命令r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