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请教

楼主(2011-05-12):
目前有个电源控制项目,性能需求如下:
1.输入电源为外部12V直流与若干干电池供电,外部电源为干电池
2.输出电源为24V
3.电源供给执行模块为超过30路,每路电流为0.8A,瞬态时间0.4s

需要设计以下模块:
1.电源电路,并能支持执行模块足够的电流需求
2.执行模块,通过cpu提供的开关信号能进行可靠的开通与关闭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我要怎么实现这个电路的呢?可支付一定费用感谢支持,我的邮箱是ironmountain@163.com,也可以联系QQ:3774105

楼主:
补充一点:电源另有两路输出3.3V与5V

网友A:
“电源供给执行模块为超过30路,每路电流为0.8A”
31路是超过30路,300路也是超过30路。

“执行模块,通过cpu提供的开关信号能进行可靠的开通与关闭”
开通与关闭谁?执行模块?那和电源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科学要严谨,用词要谨慎:lol

网友C:
这个电源要加大电容,软件要优化,不要同时处于最大功率。30*24*0.8这个功率还是很吓人的,干电池根本就没法提供。

网友D:
楼主说明是12v电源及若干干电池供电,估计干电池是用来做后备电源用的。

网友E:
国内似乎还没有这个技术

楼主:
maychang确实是严谨,学习了
需求的通道在30至40路。
该模块的负载为阻性负载,简单说就是用cpu驱动CMOS管来控制阻性负载的开关,电源为阻性负载提供功率。

由于每个负载的导通时间都比较短,属于瞬间开关,而且是一次性导通,这样来说对平均功率要求并不高,关键是对瞬时功率要求相对要高一些。

干电池是后备电源。

网友A:
如果没有两个模块同时导通,那么瞬时功率只要满足一个模块需求即可。
但是否没有两个模块同时导通?这要看你的CPU软件如何控制。

楼主:
会存在多个模块同时导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