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超过采样电压范围

楼主(2011-05-12):
用f020单片机采样压力传感器电压,0-5V,单片机用片内电压基准,最大2.43V,能不能先用电阻分压后再输入单片机采样,对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AD输入电压不能超过参考电压范围,否则有**烦。

2、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后再送到AD

3、对精度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分压电阻阻值误差造成的测量误差,第二,信号源阻抗变化造成的测量误差。
信号源阻抗变化可通过加一级阻抗变换解决,误差是肯定存在的,但只需要把它控制到设计容许的误差范围内,则该设计即是合格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f020的ADC0是差分输入,压力SANSER虽然是5V供电,其输出是不会超过2.4V的,
倒是f020的工作电压上限不是3.6V吗?这才是个问题,压力SANSER改为3.6V供电吧。

网友C:
AD的输入如果超过极限,很可能会烧坏AD的。

数字万用表就是用的分压电阻分压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坚决不要电阻分压,电阻一分压损失的东西就多了,信噪比..,很显然,与其分压不如降低SENSOR的供电电压。
(你的压力SENSOR不会不是差分输出吧?)
差分输入AD共模电压是可以超过参考电压的,且F020的手册上也有标出最高AD输入电压是: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Differential operation AGND ~ AV+V

楼主:
压力传感器工作电压24V,0-1MPA对应输出电压0-5V

楼主:
另外f020端口是可以耐5V电压,我的问题是分压以后对精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D:
2楼,5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影响是肯定有的。看你的技术要求和应用场合,小批量可以通过 校准 (calibration) 的方法来提高精度,降低电阻的影响。

网友E:
采用高精度电阻就可以了 1% 不足再加

网友F(2014-10-30):
引用 网友C:
AD的输入如果超过极限,很可能会烧坏AD的。

数字万用表就是用的分压电阻分压的。可以参考下。 ...

据我查看目前的MCU的端口都是有电压钳制的,所以我还是在疑惑到底采样电压超出AD的基准电源会怎样?只是看到过AD基准电源室不允许超过单片机的VDD电源的;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