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超过采样电压范围

楼主(2011-05-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C:
最好不要电阻直接分压到AD

因为AD端口的输入阻抗一般都不大,尤其CPU自带的AD,可能几十k欧姆都有可能。

所以最好分压后运放跟随一下再进AD。这样做还会带来其他很多因素的改善。

网友:
4L说的对。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可以添加反馈电阻,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网友D: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可以添加反馈电阻,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
这句话,怎么理解,阻值和信号源的内阻相等,输出效率最大我是知道,怎么可以减少失调电压

网友E:
7楼:
6楼的意思,不是令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与信号源阻抗相等。
普通的跟随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直接与运放输出端联接。6楼的意思,是运放反相输入端经一个电阻与运放输出端联接,该电阻数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
这样增加一支电阻,可以抵消运放同相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在信号源内阻上造成的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