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用了7路,剩下一路没有用,空在那里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2011-05-12):
ULN2803用了7路,剩下一路没有用,空在那里是否会有问题?
就是有一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悬空在那里。 是否会有问题?
如果要处理,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输入输出都悬空也没问题。
看看你用的7路里面哪路电流可能大点的,
就用两路并起来使用。
话说只用7个,用2003呗

楼主:
我用了7路去驱动继电器线圈,剩下1路输入输出都悬空,今天做测试发现,
悬空的一路8C 和地之间发生了短路。其他7路都正常,而且有好几块板子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无缘无故怎么会短路了?

网友B:
根据是什么?

网友C:
这种情况除非你悬空的那一路集电极输出引线很长,否则不应该出现,此时可将集电极输出通过一个电阻接到Vcc,另外注意PIN10的处理。

楼主:
悬空的那一路集电极输出就没有引线, 因为悬空在那里。
PIN10接到了继电器线圈的电源端。
是比较奇怪,但是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楼主:
把悬空的那路和其中使用的一路并起来使用,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串过去的,你的继电器没加泄放电路吧

楼主:
ULN2803每路输出都自带了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