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加推挽的电压转电流电路

楼主(2011-05-12):
输入100hz---100khz的正弦波,欲输出最大为100mA的电流,该电路最多能输出28mA,再增大输入电压则底部失真很严重,如下图,请问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运放供电电压为9V双电源

网友A:
运放用双电源,扩流用单电源?

楼主:
3# maychang 不是不是,画错了,都是双电源供电,不好意思啊。
刚刚再调了一下,发现达到一个值的时候顶部和底部都开始失真,这时增大供电电压,则顶部失真消失,但是底部失真还是没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要使底部失真也消失的话得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呢?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说明两个输出晶体管的特性不对称,这时可以调节R7、R8来解决。

网友C:
能否问下那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不只是提供基极偏置电流用的吧?对输入信号用具体什么作用,有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6楼:
两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交越失真。

楼主:
5楼:
按您这样说是不是在D1处再串一个合适的电阻便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我认为把D1D2去掉(短路),然后把0接到-9V就可以了。

网友D:
上面说的0是指R8的下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D1和D2的影响这么大的吗?它们的作用不是消除交越失真的么?
我现在马上试一下,看行不行。
谢谢哦。

楼主:
今天晚上试了一下,将R7和R8电阻换成3.9K的电阻,结果最大不失真电压变大了许多,达到要求了。
接下来又试了6K和4.6K的,结果发现这两个电阻越小则最大不失真电压越大。
现在失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电压跌得有点大,请问是运放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