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

楼主(2011-05-12):
谁玩过AD623 中的REF管脚是怎么用 ?和输出的电压什么关系?

网友A:
好像一般都是接地,要不就是使得输出的电压叠加在加到这个管脚的电压之上。

网友B:
这个引脚主要供偏置输出用——当然,你也可以按收音机调幅信号(调制)那样想。
接地时相当于没有偏置。

网友C:
这个,看datasheet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