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不够,如何提高比较好,用3极管行吗?

楼主(2011-05-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需要注意应该用发射极输出。

网友B:
看后级是什么,如果对电平有要求,用逻辑门电路做输出扩展也不错,特别是系统内有空余逻辑门时。

网友C:
用三极管可以,用NPN型基级I/O口驱动,发射级接地,集电极输出。要计算好驱动电流,放大倍数等!

网友D:
用个单非门吧

板子上还是不要出现过多的分立器件,用三极管至少要加两个电阻。

楼主:
看后级是什么,如果对电平有要求,用逻辑门电路做输出扩展也不错,特别是系统内有空余逻辑门时。
引用 网友B:

后级是连接达林顿管(ULN2003),我是想通过增加输入电流让芯片的输出电流增大

如果直接把原来的输入上拉电阻稍稍取小一点有作用吗?

网友E:
改上拉电阻有用 不过最好还是外部扩展 ULN2003 或者245之类的

楼主:
改上拉电阻有用 不过最好还是外部扩展 ULN2003 或者245之类的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好,我的意思是我的IO口对ULN2003进行控制,但是现在想增大ULN2003的输出电流,所以想把IO口对ULN2003的输入电流增大~~现在想直接改上拉电阻~

网友A:
8楼:
你的电路中,2003的输出电流未必是由你的I/O口控制。
绝大多数情况,2003是开关工作,其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改上拉电阻是没有用的。
想增大2003的输出电流,还要看增大后是否超过该芯片输出能力。

网友F:
如果IO有OC输出,总电流又不超过CPU允许值时,可以多个OC输出并联成一路输出。

网友G:
建议用逻辑门吧

楼主:
8楼:
你的电路中,2003的输出电流未必是由你的I/O口控制。
绝大多数情况,2003是开关工作,其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改上拉电阻是没有用的。
想增大2003的输出电流,还要看增大后是否超过该芯片输出能力。 ...
引用 网友A:

ULN2003输出的负载是步进电机,现在机械运动在一定速度下,力度不够,上网查看可以通过输入电机的电流来改善,所以就想通过输入电流增大来让输出增大,我看2003是一个复合管的结构,I/O是5V (AVR M8)是否有可能I/O高电平时并没让2003(12V)进入饱和状态(电压或者电流不足够),如果我这个想法有错,请指出,并希望能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网友H(2011-09-28):
我觉得可以在2003的输出端加上拉,不过这个不一定是输出电流的问题吧?如果是输出电流不够,你可以测一下2003的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