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学习笔记 转

楼主(2011-05-12):
当基本上可以上手编程的时候,应当知道:
一、各种寄存器通过实践记住,不用死记,学会参考.h和user guide
计划把.h的寄存器读一遍,要知道含义,把注释标在书上的.h附录里
userguide在学完基础后经常翻阅
二、要知道各寄存器在POR和PUC的初值
专门总结每个模块的寄存器值和用法,与.h中的相关定义放在一起
POR – power on reset,上电复位
复位源有三:上电、RST/NMI引脚(复位模式)送入0、PORON=1时SVS为低
PUC – power up clear,在POR时会产生PUC信号,此外还会在WDT溢出、WDT key错误,
Flash key错误时产生
POR后的初值:
RST/NMI pin – reset mode.
I/O pins – input mode
SR is reset.
WDT – watchdog mode
PC – 0FFFEh
总结默认状态:
flash默认主系统时钟
时钟源默认是DCO,DCO默认是约800kHz
三、给位赋1和0用掩码位的|=,&=~,取反用=^(与1异或是取反,与0异或是不变)
取一位判断0/1,用该位的掩码与该寄存器即可,并没有赋值操作
四、低功耗的基本思想——多数时间是LPM,用中断唤醒进行短暂的处理,叫做面向中断…
最大化LPM3时间,用32k晶振提供ACLK,DCO用于CPU激活后的突发短暂运行
用外设执行代替CPU执行,如PWM用TA的两个捕获,不用CPU翻转输出
只打开需要的外设
?避免频繁调用子函数
用可计算的分支代替标志位测试产生的分支
用快速查表代替软件计算
?在冗长的软件计算中使用单周期的CPU寄存器
尽可能直接使用电池供电
?将不用的FETI输入端接到Vss
?JTAG的TMS、TCK、TDI不要接到Vss
各种模块尽可能选低频率
?CMOS输入端不能用浮空节点,所有输入端接适当的电平,如下
PinPotentialComment
AVCCDVCC
AVSSDVSS
VREF+Open
VeREF+DVSS
VREF-/VeREF-DVSS
XINDVCC
XOUTOpen
XT2INDVSS13x, 14x, 15x and 16x devices
XT2OUTOpen13x, 14x, 15x and 16x devices
Px.0toPx.7 Open Switched to port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RST/NMIDVCCor VCC Pull up resistor 47 kΩ
Test/VPPDVSSP11x devices
TestDVSSPull down resistor 30K 11×1 devices
Open11×1A,11×2, 12x, 12×2 devices
TDOOpen
TDIOpen
TMSOpen
TCKOpen
五、中断的执行过程
PC+2和SR入栈,SR清零,(含GIE清零),单中断源的IFG清零,执行ISR,PC+2和SR出栈
所以中断内不会再有中断发生,NIM除外,多源中断要手动清零IFG
六、多读一些application notes才不会眼光狭隘
计划的application notes
Efficient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Using MSP430 (slaa329)
Oversampling the ADC12 for Higher Resolution (slaa323)
Controlling the DCO Frequency of the MSP430×11x (slaa074)
Driving Large LCDs with LCD Peripheral of the MSP430 (slaa272)
PWM DC Motor Control Using Timer A of the MSP430 (slaa120)
Li-Ion Battery Charger solution using the MSP430 (slaa287)
Efficient MSP430 Code Synthesis for an FIR Filter (slaa357)
Wave Digital Filtering Using the MSP430 (slaa331)
Digital FIR Filter Design Using the MSP430F16x (slaa228)
Interfacing the DAC8555 to the MSP430F449 (slaa344)
Interfacing the ADS1251/52 to the MSP430 (slaa242)
Using the ADS8361 with the MSP430 USI port (slyt244)

网友A:
讲的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