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速度更快

楼主(2011-05-12):
需要查表,表是无序的
表头是两个字节
第一种

for(i=0;i<MAX;i++)
{
    if(*((INT16U*)ch) == *((INT16U*)&(data[i].index)))
                     return &data[i];
}

第二种
for(i=0;i<MAX;i++)
{
     if((*ch == data[i].index[0])  && (*(ch+1) == data[i].index[1]))
                      return &data[i];
}

个人感觉8位机的第2种快些,32位机或16位机的第一种快些;
谁能分析下

网友A:
第二种会快一些

网友A:
写成下面这个形式就知道了
for(i=0;i<MAX;i++)
{
if(ch[0] == data.index[0])
  if(ch[1] == data.index[1])
    return &data;
}

网友B:
貌似第二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