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L104上电工作内部时钟有时明显变快

楼主(2011-05-12):
STC15L104上电工作内部时钟有时变快,重新上电后正常.偶尔出现.不知何故.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内部时钟变快了?
如果是定时时间或通过程序波形观察的,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如定时器初始化, 内部振荡频率的选则等设置不正确, 会造成每次通电频率很大机率不相同。 但不一定每次必定不同,机率嘛. 查清各寄存器设置指令是否正确, 数据是否是自已想要的, 地址是否正确; STC的规格书里面都有例程可以参考下.
如果你有定时器初始值重新装载, 或输出波形相位变量数据的装载, 查清重新装载是否正确。
实在不行, 换个相同型号的片子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的现像, 肯定是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B:
顶LS!
用过STC15F104E,STC15F204EA其他的应用, 用过示波器和频率计测试,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