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知道我的电路图啊,关于光隔TLP521!

楼主(2011-05-12):
小弟第一次用光耦,请大家多多帮忙。电路图如下:右端J1接的是达林顿管ULN2003,用来驱动24V继电器。端口p1.2是C8051F020的IO,我想在J1出得到5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还有在单片机上电的时候会不会有误动作?跪谢了。。。

网友A:
把5V和R4干掉就可以了……为什么要5V呢。ULN2003内部是达林顿阵列,只要灌入电流不超过其额定值,不存在击穿的问题

网友B:
2003是不是OC门输出啊?

网友C:
其一:ULN2003只能输出低,不能输出高电平
其二:ULN2003对输入有反向作用,即输入B7为低时,输出C7为高,但是因为ULN2003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ULN2003输出无效。

正确做法是:修改电路,使得ULN2003的输入为高(即ULN2003对应的引脚输出为低)时后面的继电器电路动作,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输入是0时,J1为5V,线圈得电,输入为高时,B7通过分压得低电平,线圈不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ULN2003后面输出低的时候,继电器线圈得电,不用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不用上拉电阻?J1直接接过来就行了?根据光耦50%的电流转换率,计算大概是5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疑问是J1能不能输出5V?

网友D:
很显然J1不可能输出5V,即使光耦导通,J1电压也是R2,R3分压,还要出去光耦的压降
不过ULN2003也不是电压驱动型的,只要电流够了,也可以驱动
如果想J1电压高点,将R2去掉,R4上拉是多次一举,这样意味着ULN2003一直被驱动而不受光耦控制

网友E:
驱动2003没有必要在J1处一定要用5V的电压,2003A里面是有限流电阻的

楼主:
11# joyme 也就是说不需要上拉电阻咯,原边的IF=10mA,可以使光耦导通且饱和。而三极管的压降只有零点几V。把R2和R3分别调为3.6K和1.2K。看这样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ULN2003的B7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把R2去掉之后,相当于J1有近24V的电压?会不会烧坏达林顿管?

网友F:
我来说句:楼主有提问的时间,还不如找个2003 实际搭电路测试,这个得到的经验和知识远比提问来的深刻。
另外:对于其他有疑问的电路,最好自己实践下再做板子

网友G:
我的硬件不大好,但凭我的使用经验,5V和R4去掉(你这个5V是从哪里来的?),R2改成0,R3加大或者去掉

网友D:
14楼:
可以,R2不用去掉,达林顿管输入靠它限流,R3为偏置电阻

网友H:
去掉R2,R4,将R2上的电源换成5V就可以了。

网友H:
但如果用5V的话,你的光耦的隔离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I:
R2放大点,直接把R4,R3,5v干掉,也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J:
R2改成0Ω,R3R4改成∞Ω。

网友K(2015-01-08):
2边都是5V,还接在一起的,用啥光耦啊;

不缺钱的话,一个固态继电器就搞定了,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