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8,crc16,和crc32的选择

楼主(2011-05-12):
两种CRC计算方法,取决于所选的发送和/或接收的数据帧格式:8位数据帧采
用CR8;16位数据帧采用CRC16。
请问大侠们:这个数据帧的概念怎么理解,在寄存器里数据不都是以一个字节8位的方式存储的吗?

网友A:
CRC8和CRC16都可以用于任意字长的CRC校验,只是重复率方面CRC16更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访问不了

还有春阳老师,crcXX越大的就是算子位数大,CRC位也大,效果更好,运算量也大?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