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英文字母怎么分离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1-05-12):
比如:AF,可以分离为 A、F,在送到数码管上显示么?如果想显示AF,按键递减后显示 AE、Ad、Ab、AA、A9、.........A0.敢问应如何实现啊。

网友A:
肯定可以。只是说出来也太繁琐了点,但不复杂。时分复用原理。

楼主:
2楼的,可以具体说下么,谢谢了!

网友B:
说得具体些 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这跟LED电子钟一样原理嘛!

其他几个字母先设置好字码都可以显示的。。。。(网上一搜一大堆) :)

网友D:
先用自然语言把思路写出来
然后用计算机语言翻译下就是了

网友E:
用0101隔开

网友A:
涉及到硬件和软件两部分。先说说你的硬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