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控制电源开关电路,烧坏IO口,请大家一起分析(补充)

楼主(2011-05-12):
电路如下:
通过IO口控制12V电源的开关。同时板上也有IO口控制5V的电源开关。发现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IO口烧坏。
烧坏之后的现状是:去掉图中R1104,单独量IO口状态,是正常。如果接上R1104,高低电平就不对了。
这种烧坏的情况随机出现。IO是5V兼容的。在IO控制5V电源开关的时候,也出现过烧坏的情况。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IO烧坏的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网上搜索到这类的电路,一般在三极管的基极到地,并上一个0.1uF电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是否是这个电容起到了IO的保护作用?

说明:
1、这个电路在生产时,一般都是正常的。到客户那边使用中,大概有千分之一的出问题的概率,也就是开始是正常的,用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了上述的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问题
2、用的是一颗ARM9芯片,用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单独加上拉,芯片内部有90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A:
用光耦隔离即可。烧坏估计烧了管脚内部某个管,具体看芯片资料。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是不会烧坏IO口的, 如果你已确定是IO口坏了; 那么是其它电路造成的。
另外建议你在IO口输出低电平时, 设置上拉电阻无效或弱上拉.
如果你设置的IO口输出电流很大, 当你输出低电平时, 基本上是VCC通过内部上拉电阻到地, 而此时的电流是很大的, 长时间输出低电平, 有机率造成IO口烧坏.

网友C:
贴PCB局部图看看

网友D:
不是坏了,是驱动力不够,上拉吧

网友E:
后面有感性负载么?

网友F:
这个电路不可能烧坏IO的,IO电阻不能为高是因为IO的驱动能力不够(内部弱上拉)的表现,应该是负载FET那部分设计有问题,本身工作不可靠,所以有些看似正常

网友G:
你的IO口烧坏了吗?你不是说去掉R1104  IO口是正常的吗?那就说明IO口是好的,只是IO口得输出能力不够 导致不正常  你三极管那部分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G:
试试把NPN换成PNP  逻辑反一下,把单片机换成灌电流,如果好了告诉我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H:
还是光耦可靠,不会担心烧了单片。

网友I:
先说说是什么片子,输出驱动是电阻上拉还是强驱动?

网友J:
驱动有挺多是强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多谢您的回复。这颗ARM9芯片的IO口是固定的,不能设定上拉、下拉等等。内部只有90K电阻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关键的问题是:开始几个月是正常的,然后出现的故障。故障率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兄弟呀,我们的PCB是外面的设计公司做的,我们这边还没有工具可以看。我先想想办法再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感性负载。12V接的是摄像头,5V接的是U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是外部没有上拉。芯片内部有90k电阻上拉。现在搞不明白的是,开始几个月是好的,在客户那边运行几个月之后,发现这个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开始几个月是好的,在客户那边运行几个月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K:
加个上拉电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问题很难重现呀,大概千分之一的故障率。而且几个月才出现一例。针对NPN、PNP开关电路,应该都可以,很成熟的电路了。更改比较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也是在考虑是否要加光耦。但是觉得这么经典的电路,应该不会非得要光耦才行的。所以到这里来求助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一颗ARM9芯片。这里的IO口是芯片内部的90K电阻上拉,外部就没有再加上拉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准备下次改板的时候,加一个上拉电阻了。但是搞不明白的就是为啥开始几个月都可以,在客户那边用了几个月才出现的问题。而且故障率也不是很高,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准备下次改板的时候,加一个上拉电阻了。但是搞不明白的就是为啥开始几个月都可以,在客户那边用了几个月才出现的问题。而且故障率也不是很高,大概千分之一左右。

网友L:
干扰(静电或者高压干扰脉冲)打坏了,IO在PP模式下的上桥打坏,上拉电阻不足以驱动三极管。一般IO设置为OD方式,才能有效抵抗。(一般io抵抗正压方向的干扰信号比较强,抵抗负压方向的就弱,上桥特别容易被拉低击穿。)
LZ可以临时在三极管B极加个二极管。最好是改电路支持IO为OD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