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1-05-12):
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总开关电源的负载为一个电阻,和与负载为另一个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与作为负载的开关电源的起动电流有关系?

网友A:
负载为电阻时是纯阻性负载,负载为另一个开关电源时就不是纯阻性负载了,这时要看作为负载的开关电源的拓扑形式和其负载,这里开关电源的负载对总开关电源有要求!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有些什么要求?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做了一个开关电源,带300MA的阻性负载是可以的,带带个200MA的开关电源的负载,就起动不了,不知如何下手解决。。。

网友B:
开关电源带开关电源,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
带不起来,很可能是作为负载的开关电源启动时要求较大的电流,作为能量来源的开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