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安装成功

楼主(2011-05-12):
不管是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驱动,还是使用网上下载的.inf文件,在windows7下安装驱动,能够安装上,可以很多时候是出现黄色的小叹号,说设备无法启动,错误代码:10。导致无法使用。
  今天本人就成功地安装上驱动了,很是高兴。原先也是试验了多次,没有成功。就手动修改inf文件,终于成功了!
  成功的关键所在:  USB\VID_10c4&PID_ea60;此处的VID和PID一定要和你程序中使用的ID相同。

  以下是本人使用的inf文件:

;------------------------------------------------------------------------------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CDC) INF FILE
; (C)2009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MANUFACTURER%
LayoutFile=layout.inf
;CatalogFile=%FILENAME%.cat

DriverVer= 9/20/2009,1.2.0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DeviceList,NTamd64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
;              Windows 2000/XP/Vista32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
AddReg=DriverInstall.nt.AddReg

[DriverCopyFiles.nt]
usbser.sys,,,0x20

[DriverInstall.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

[DriverService.nt]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Windows Vista64 Support
;------------------------------------------------------------------------------

[DriverInstall.NTamd64]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
AddReg=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DriverCopyFiles.NTamd64]
%DRIVERFILENAME%.sys,,,0x20

[DriverInstall.NTamd64.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DRIVERFILENAME%.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DriverInstall.NTamd64.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NTamd64

[DriverService.NTamd64]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DRIVERFILENAME%.sys

;------------------------------------------------------------------------------
;            VID/PID Settings
;------------------------------------------------------------------------------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FILENAME="ST_Virtual"
DRIVERFILENAME ="usbser"
MANUFACTURER="STMicroelectronics"
INSTDISK="CDC_DISK"
DESCRIPTION="STM Virtual COM Port"
SERVICE="Virtual Com Driver"

楼主:
再上传一个成功安装的截图:

楼主:
stm32 虚拟串口 window7下驱动:

楼主:
修改VID,PID文件的名称及位置:

  文件名称:usb_desc.c

  位置:  就是下边的  idVendor 和 idProduct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Virtual_Com_Port_DeviceDescriptor[] =
  {
    0x12,   /*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0x02,   /* bcdUSB = 2.00 */
    0x02,   /* bDeviceClass: CDC */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0x40,   /* bMaxPacketSize0 */

    0xc4,         /* idVendor = 0x10c4 */
    0x10,

    0x60,           /* idProduct = 0xea60 */
    0xea,

    0x00,
    0x02,   /* bcdDevice = 2.00 */
    1,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2,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
    3,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s serial number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网友A(2011-06-16):
能正常通信吗?

网友B:
win7可以用,很好很强大

网友C:
先试试看

网友D:
我没装驱动,系统自己认出来的直接能用

网友E:
现在很多都是用win7,这个应该很有用

网友F:
以后的趋势应该是不装驱动也能用

网友G: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的驱动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H:
是呀 这个驱动 很有用

网友I(2011-10-18):
楼主 是不是官方的那个驱动啊

网友J(2012-05-09):
为以后用到时先占位标记.

网友K(2012-11-25):
还是不行啊,我的错误代码是18,怎么也不行[local]1[/local]

网友K:
还是不行啊,我的错误代码是18,怎么试也不行

网友L:
现在有没有用win8的

网友M:
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N(2013-11-01):
ok可以的 我成功安装了

网友O(2013-12-13):
引用 楼主:
修改VID,PID文件的名称及位置:

  文件名称:usb_desc.c

在吗,亲,那个虚拟串口怎么改,能具体科普下吗,跪求。。

网友P(2014-01-17):
usbser.sys要不要改啊?

网友Q(2014-05-27):
我改动了,但是没成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R(2015-07-21):
谢谢楼主,相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S(2016-01-06):
驱动可以用的

网友T(2016-04-13):
G:\1我的程序的PID和VID一样还是不行啊!

网友T:
G:\1\1.jpg我的程序的PID和VID一样还是不行啊!

网友U:
楼主能帮帮忙吗??我的也是win7  64位,但它显示的是预安装成功,也不能用,我看了楼主的方法,我电脑里面的那个inf文件无法修改啊,没有权限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楼主能帮帮忙吗??我的也是win7  64位,但它显示的是预安装成功,也不能用,我看了楼主的方法,我电脑里面 ...

没权限。。。这也找LZ。。。

网友W(2016-07-17):
引用 楼主:
修改VID,PID文件的名称及位置:

  文件名称:usb_desc.c

请问LZ usb_desc.c 这个文件的路径在哪?我的电脑现在也用不到虚拟串口

楼主:
usb_desc.c是你自己的虚拟串口工程项目中的c文件,
每一个人,虚拟串口工程项目 所处的目标盘[c盘,D盘...]不同,还有处于不同的文件夹下,
所以每一个人,这个usb_desc.c文件的路径也会不同,所以我无法给你一个确定的回答。

楼主:
用记事本,打开我提供的inf文件,在inf文件中找到如下的行:

.........
.........

;------------------------------------------------------------------------------
;            VID/PID Settings
;------------------------------------------------------------------------------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DriverInstall,USB\VID_10c4&PID_ea60

.........
.........

看到我上边的黑色字体了吧!!!

成功的关键所在:
    USB\VID_10c4&PID_ea60;此处的VID和PID一定要和你程序中使用的ID相同。
程序中使用的ID,也就是usb_desc.c 这个c文件中,你自己设定的: idVendor,idProduct

请看下边的黑体字部分: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Virtual_Com_Port_DeviceDescriptor[] =
  {
    0x12,   /*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00,
    0x02,   /* bcdUSB = 2.00 */

    0x02,   /* bDeviceClass: CDC */  //ORG Correct set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0x40,   /* bMaxPacketSize0 */

    0xc4,   /* idVendor = 0x10c4 */
     0x10,

    0x60,   /* idProduct = 0xea60 */
     0xea,

     .........
.........

}

网友X(2017-08-25):
驱动在哪?

网友Y(2018-08-03):
我也遇到麻烦了,就连COM口那里都没有显示,楼主可以远程指导我吗?方便的话加我QQ12394951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