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纠结了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D1不是4007,而是BYW178,极快恢复的二极管。
目的:给电容充电,几秒内(1秒到3秒)充电到1300至1800V(根据U来调节,U最大600V,1A输出)。为了可靠实验,先对电路考核,在电容边并联一个汽车火花塞,定期给电容放电。
现在的问题是MOSFET很容易被击穿(U最高300V时就会击穿),G,D,S直通。充电过程中G极波形畸变严重。
请教各位这是啥原因?

楼主:
黄色信号的上升沿后面的振荡,是主要的现象,峰值一般会高出U 150V到200V,蓝色信号是控制信号,下降沿后面也会出现类似的显现,最大会有-20V的G-S电压。
这个图片只是示意的,不是典型的信号图像

网友A:
最好在mos的GD在连接一个TVS管,还有你确定mos是被高压击穿,还是被过流过热烧坏?频率多少,线圈感抗多少?

网友B:
你的电路怎么没有GND呀,难道真的是因为没有画GND导致没回路烧的?

网友C:
这示波器好高级啊,貌似是泰克的!

楼主:
4楼应该不是过热烧坏,因为频率1K,占空比3/1000,电源U限流0.25A,没有手段,不能测线圈电感。不过脉冲变压器有声音,应该是饱和了。不理解的问题是:脉冲变压器的伏微秒积为3000多,但是实际应用时没有达到这个值也有响声。
实际电路是由GND的,画漏了

网友D:
正激式升压变换,电容式负载,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