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和5509HPI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用68013的GPIF和5509HPI数据通信,首先访问HPI的地址寄存器就写不进去,计数值也写不进去,导致数据充满了整个DSP的HPI可访问空间。怀疑是时序写错了。哪位高人做过类似研究请给予帮助。

网友A(2012-10-27):
不是很清楚你具体是怎么去控制外部的5509HPI,看看FX2LP使用GPIF来控制外部SRAM的应用手册:http://www.cypress.com/?rID=39392

网友B:
GPIF工具的安装目录里有个说明,就是通过GPIF接口操作5509HPI的。仔细研读HPI和GPIF资料,数日之后定可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