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单片机通过外部硬件产生PWM

楼主(2011-05-12):
需要个模板,毕设需要谢谢了。跪求

楼主:
最好有电路图加程序

网友A:
很多单片机自带PWM输出,何必舍近求远?

楼主:
毕业设计,老师要求的,这样程序也减单点,各位大侠给个模板吧!跪求

楼主:
用那个PCA芯会被老师问死,我做的磁悬浮功率放大器的,pwm要求还挺高所以。。。。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单片机通过外部硬件产生PWM,想来想去,只能用计数器芯片。可以考虑8254。不过此芯片大概很难买到。

楼主:
sg3525PWM控制芯片可以么,我在硕士论文上看到的,不知怎么应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汽车小灯调节电路直接使用的PWM输出芯片,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是通过阻值变换来调整PWM占空比输出的,电路很简单主要是靠芯片,频率好像在十几K。

网友C:
单片机加个推挽输出得了。软件复杂不到哪里去  几句话而已

楼主:
有模板电路么,还有程序?

网友D:
你看看我这个行么

网友E:
单片机内部就有硬件PWM,你非要放外面?

网友:
他是学校。老师要求的,不是设计产品。

网友A:
8253和我在7楼提到的8254都是计数器芯片,8253的性能比8254还差一些。
这是很老的芯片,早已停产,如今很难买到。

楼主在8楼提到的SG3525,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类似的芯片型号非常多,但均为电压控制,与单片机几乎无法接口。而且SG3525输出的PWM脉冲占空比不能到零,最小脉冲宽度大约是零点几微秒。

从软件来看,用单片机内部的PWM是最简单的,设置其工作模式不过是四行(汇编),改变其占空比也是四条指令。而且有多种工作模式可以选择(对ATmega8/16/32等等型号来说好像是14种)。

楼主:
有没有SG3525与单片机通过其他芯片的连接图啊,老师要求的,没办法

网友A:
16楼:
SG3525只能通过D/A芯片与单片机联接。
用D/A芯片,还不如用单片机自身的PWM代替,PWM可以代替低速D/A。不过,用PWM来产生PWM,你不觉得麻烦?

网友F:
我部门有用TM1812做PWM调节的

网友G:
现在的毕业设计就是吃饱了撑着,一点都不切合实际

楼主:
说的也是没办法,哎!

网友H:
想起来了两年前的毕业设计

网友:
单片机输出PWM,调节速度和单片机有关,如果系统需要反馈调节PWM输出,那么调节速度就慢死了。
片外生成PWM,用过成三角波(载波)和正弦波用比较器切出PWM波,不过电路较麻烦

网友I:
555电路产生PWM很方便。。。

网友J(2011-12-02):
看到跪求就很反感!!!

网友K:
哎,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