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开光电源的输出有振荡的毛刺,100mV左后,换大的电感跟电容,还是消不掉,没什么太大的改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加共模电感看看。

楼主:
共模电感怎么加,起什么作用,maychang老师可以说的详细点不?谢谢啦!

网友A:
共模电感加在你的“开光电源”输出处两条线上。
当然,负载侧的电容不能省略。

楼主:
共模电感可以取代滤波电感吗

网友A:
5楼:
不能。
估计你说的滤波电感,仅用在开关电源输出的正端,而不是输出的两端。
建议开关电源输出的正端和负端(接负载地线那一端)各串联一支电感(两支电感量相同),然后并联一支电容,再串联共模电感,再并联一支电容。

楼主:
6楼老师,有没有开关电源设计的资料可以借鉴的?

网友A:
7楼: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是要开关电源资料呢,还是要解决输出纹波(你所说的振荡毛刺)问题的资料?

楼主:
解决输出纹波的资料

网友A:
9楼:
解决输出纹波的资料,一般是散见于讲述开关电源设计的书籍中,没有专门讲输出纹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