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电流电路

楼主(2011-05-12):
这是我的原理图,我想要通过次电路得到1-100mA。频率为100-100kHZ的恒流,运放为NE5532,三极管为8050和8550.
测得的输出电压如下:
此波形是当输入峰峰值为576mv时,输出电压峰峰值为8.32v。此时输出波形刚刚出现底部失真,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底部失真,如何才能消去底部失真?请各位大虾指教。

当输入为816mv时,输出电压为11v,此时在增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也不再增大,达到最大值,如何提高输出电压,达到输出电流为100mA的要求。

网友A:
图有误,PNP管基极应接D2负端。

网友B:
恩  楼上说的对   PNP接的是有些问题

网友C:
此图不仅PNP基极接错,负反馈R7也没接对。R7右边应接驱动管输出(即三极管的发射极或R9左边)。

楼主:
哦,原理图画错了,实际电路没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注意,实际连接的电路没有问题。出现底部失真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

网友A:
8楼:
先说清楚后级扩流部分正负电源电压是多少,R9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电源为正负9V,采样电阻R9为3欧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重新画的原理图,刚开始太慌了没注意细节。

网友D:
急啊,急啊~~~~
求解  求解。。。

网友E:
你不觉得电路的正负反馈的采集点都是R9的右侧?
好好去看看书本里的电路,采集应该在采样电阻的两侧.
6楼已经指出了错误

网友F:
这图画的.........
那个PNP就不能水平翻转一下吗?
还真没看出来下面的那个运放是干嘛的。

网友D:
哎,他那个图画错了好多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连接电路的时候都是正确的,我这里给个正确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不好意思,是我画错了,太粗心了,实际电路没错。

网友D:
这图才对的。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如何消除底部失真?

网友A:
10楼:
估计是你的8550电流放大倍数比8050小。
将图中两支10k欧电阻改小些试试看,例如4.7k或者3.3k。

网友D:
不加推挽电路的时候输出电压就已经底部失真的了,加了推挽电路之后恰好底部失真的输出电压变大,但是还是会失真,最大不失真电压达不到使输出电流为100mA。
应该怎样修改电路呢?

网友A:
19楼:
“不加推挽电路的时候输出电压就已经底部失真的了”
你说“不加推挽电路”是什么意思?将U4A输出端悬空?这样是不能工作的,运放开环了。

楼主:
不加推挽电路就是直接把R9的左端与运放的输出端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推挽电路就是直接把R9的左端与运放的输出端相连。

网友G:
这个问题和运放的电源电压有直接关系,VCC为9V时,运放的最大有效(不失真)输出电压应该在8V左右,你可查相关的资料印证。要解决此问题,需要提高运放的电源电压值。

楼主:
我提高了电源电压,提高电源电压只是削去顶部失真,底部失真还是消不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底部失真?求解?

网友G:
正负9V都要提高到要求值。
还有,你要是输出达到要求,VCC的值也要提高。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为电路的中点偏移所致,你测量一下中点电压是否为0V。

网友H:
按着yuanchsh说的去做就没错。

网友E:
建议去掉D1D2,运放输出直接推挽就行了

网友I:
+-9V的电源,信号输出的动态范围,一般是9v-2V=7V,就是说只保证输出信号7V的幅度。8.3V出现削波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I:
8.3v是峰峰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测了一下,当波形失真的时候,推挽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确实不一样了,而且相差比较大,输入为2.5v时,输出才为1.5v。如何改进呢?

网友I:
那就是VCC估计是5V,也用9V如何?

网友I:
偶觉得没必要这么做,找个大电流运放,直接输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要得到100-100KHZ,最大有效值为100MA的恒流,可以推荐一下大电流输出运放吗?

网友I:
ti比较典型:
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opa551.pdf

偶看OPA551,552不错。可以上淘宝看看价格。

网友E:
100khz不好做

网友J:
你的采样电阻R5也许可以更小点,比如0.1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已经改了好不好,看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那两个10K的电阻改成了3.9K的,最大不失真电压变大了,现在的问题是在高频时,衰减变得严重我们的负载是50欧。我们是不是要改运放,有没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谢谢!

网友A:
45楼:
NE5532单位增益带宽达8~10MHz,全功率带宽也有150kHz左右,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好像没有必要换运放。

网友D:
46楼:
这样的话电压跌得有点严重主要是出在哪个问题上呢?

网友G:
从电路的原理来看,造成中点偏移的根本的原因为50偶的负载电阻,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上下波形完全对称),整个电路的结构需要改变。
你可以使用一个差动输入双电源运放,外加扩流电路构成(注意保持中点平衡)。具体电路请查阅相关的大功率功放电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