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二极管 温度补偿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12):
re LZ:

当然有压降。这个二极管“分流”了部分由于温度变化而使三极管Ibe的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温度补偿作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这个二极管的压降,在导通的时候算分压么

网友B:
VD1的结压降是温度的函数,与VT1同材料时,温度特性相近,所以能够起到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