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串口的一个很奇怪的疑惑,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1-05-12):
直接上程序,一下子说不清楚。
u8  UART1_TX_ON;
u16  TxBuffer1_e;
u16  TxBuffer1_h;
u16  RxBuffer1_e;
u16  RxBuffer1_h;
@near u8  TxBuffer1[256];//发送fifo
@near u8  RxBuffer1[256]];//接收fifo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Init(u32 baute)
{
UART1_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ART1,ENABLE);//
UART1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开总中断
  UART1_Init(baute,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DISABLE);//关串口开始发送中断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C, DISABLE);//关串口发送结束中断

    /* Enable UART1 Receive and UART3 Transmit interrupt */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ENABLE);

UART1_TX_ON = FALSE;
TxBuffer1_e = 0;
TxBuffer1_h = 0;
RxBuffer1_e = 0;
RxBuffer1_h = 0;
}

void add_data_to_uart1buff(u8 data)
{
  TxBuffer1[TxBuffer1_h] = data;
  TxBuffer1_h++;
  if(TxBuffer1_h >= 256)
  {
   TxBuffer1_h = 0;
  }
}

把PC串口发过来的数据返回给PC
void Deal_Uart1_Rx(void)
{
if(RxBuffer1_e != RxBuffer1_h)
{
  add_data_to_uart1buff(RxBuffer1[RxBuffer1_e]);
  RxBuffer1_e++;
  if(RxBuffer1_e >= 256)
  {
   RxBuffer1_e = 0;
  }
//  add_data_to_uart1buff(0x55);
}
}

中断函数处理
接收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8
{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SET)
  {
   RxBuffer1[RxBuffer1_h] = UART1_ReceiveData8();
   RxBuffer1_h++;
   if(RxBuffer1_h>=256)RxBuffer1_h=0;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
}

发送
void UART1_TX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7
{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TXE) != RESET)
  {

  if(TxBuffer1_e != TxBuffer1_h)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ART1_SendData8(TxBuffer1[TxBuffer1_e]);
   TxBuffer1_e++;
   if(TxBuffer1_e >= 256)
   {
    TxBuffer1_e = 0;
   }
  }
  else
  {
   /* Disable the USART1 Transmit interrupt */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DISABLE);
   UART1_TX_ON = FALSE;
  }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TXE);
  }
}
现象就是  在void Deal_Uart1_Rx(void)中,如果把
add_str_to_uart1buff((u8 *)"B");屏蔽掉的话,发现只要从PC串口发送几次数据过来,尤其是当时间间隔很短的时候不停的发,程序就挂了,但是当我加上这个函数,发现程序正常,PC每隔5ms发几个字符过来,都正常。甚是不解。还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 这么不值得大家看一下?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