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工作方式 请教

楼主(2011-05-12):
在图中,如果V是5V,那么在某只二极管短路的时候R1下端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两支二极管正向压降,大约1.2~1.3V。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三极管的工作电压就下降了呢?这个和5V的供电没有关系吗

网友B:
二极管正向压降是不变的,某只二极管短路,只剩下两只二极管,那么R1下端的直流电压就是两只二极管的压降,所以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肯定下降,不就是三极管工作电压下降。

楼主:
V=5V,经过R1以后变成1.8V了么?
或者理解成三个二极管稳定R1输出1.8V电压
如果V=1V了,会有什么改变呀?

网友C:
5# 21IC578794042 V=1V   3个二极管还会导通吗?

楼主:
如果V=1V,R1下端的电压会是多少?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一下,说是V=5V和V=3.3V的话,通过三个二极管保证R1下端电压稳定在1.8V,其他电压加在了R1上,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7# 21IC578794042 这可能得综合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以及放大倍数去计算了……

网友C:
8# 21IC578794042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D:
R1有两个作用:
1 限流,二极管是感性负载,保证工作在恒流区;
2 分享动态压降,就像8楼所说。

3个二极管可以认为是1.8左右的稳压管。

网友E:
二极管导通压降是(硅型)0.7v 在这里起到稳压的作用。。。3*0.7=2.1v

网友F:
同意13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