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过零与调光

楼主(2011-05-12):
现做了一个项目,已经批量生产了,今天偶然测试到一个现象,原因自己一直理不清,具体如下:
过零信号:120V60HZ经变压器然后整流,用电阻分压经三极管,然后从C极加上拉取到MCU端口,通过125us中断查询方式。
可控硅触发方式:在检测到过零口上升跳变时开始,延迟N个中断周期然后给可控硅触发,触发电平保持7个中断周期,然后撤掉触发信号。
测试方式:开机,灯泡由暗变亮,然后保持最亮。(最亮是上面的N=1)
上述方式之前批量没问题,这次,更换了变压器厂家,在产线测试时发现,当测试电压大于130V左右时(产线测120v60hz产品时也是直接用调压器调),开机灯泡由暗变亮,亮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亮了,实验发现,相同频率(50hz)降低电压可以正常工作,相同电压当50hz出现上述现象后,电压不变频率变为60hz也可以正常工作。

用示波器看了,相同频率,电压变高时过零信号变窄
一组测试数据50hz:正常工作,AC100V,过零1ms,触发宽度920us
                    有闪烁,AC134V,过零880us,触发宽度920us
                    不亮,AC148V,过零840us,触发宽度920us
如果说是过零变窄引起的(姑且不去追究如何起作用),那么频率变为60HZ过零信号也是变窄,相同电压60hz应该更窄,所以应该更不能正常工作才是呀,具体今天没来得及细测,以上表述不知清楚否。本人对可控硅一直理解不透彻,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有点似懂非懂,往赐教

网友A:
路过,希望有人来解答!

网友B:
60HZ的取样电路有问题,应该改善一下。

网友C:
楼主要根据整流输出电压计算基极和集电极电阻,R2是不必要的。

网友D:
不用说,一般是软件的问题。
也许过零脉冲有抖动,导致软件问题。
建议一个电阻限流,加一个稳压二极管保护,加一小电容滤波,直接接到带施密特处罚输出的GPIO。

网友B:
楼主应该吧前面的取样电路和过零信号到MCU触发的全电路贴出来,以供大家分析。

楼主:
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能把放大的图弄上来,电路是客户要求抄的一摸一样,连芯片都要求一摸一样,我们挖别人订单的

网友B:
这个触发电路貌似不可靠、不稳定,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伏?如果变比太大,将直接影响到出发的灵敏度,甚至在过零时不能关断SCR(在未过零时提前给出触发信号,再过零时,再次触发)。
最好采用比较器获取过零信号,能直接从电网上取样最为理想……。

网友B:
图有点看不清楚,是从大致上做出的分析,说错了别拍砖:lol

楼主:
谢谢分析,方案是改不了了,只能改软件,变压器输出11vac,主要的疑问是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应该从哪里找

网友E:
“上述方式之前批量没问题,这次,更换了变压器厂家”
有可能是变压器漏感造成次级对初级有相移,更换了变压器之后该相移变化导致。
但此推测将会产生的现像与楼主所说现像不完全相符合。

网友B:
刚在仔细看了1楼的文字内容,貌似楼主没有完全描述清楚,到底正常工作状态(合格)是那种条件,异常的现象又是咋样???

网友C:
应该是电压变化导致的门限问题,不应该是相移所致。

楼主:
“上述方式之前批量没问题,这次,更换了变压器厂家”
有可能是变压器漏感造成次级对初级有相移,更换了变压器之后该相移变化导致。
但此推测将会产生的现像与楼主所说现像不完全相符合。 ...
引用 网友E:

chang老师,就是针对这次更换变压器厂家后测试出上述现象,若是将上面说的那种亮到一定程度就不亮的产品,更换老的变压器就正常了,不知我的意思说的清楚不

网友E:
16楼:
所以我不能肯定地说是什么原因。
15楼chunyang所说,符合你叙述的“当测试电压大于130V左右时……”,但不能解释换回老的变压器就正常这个现像。我的猜测,可以解释换变压器就正常,却不能解释“当测试电压大于130V左右时……”。

楼主:
应该是电压变化导致的门限问题,不应该是相移所致。
引用 网友C:

chunyang老师的意思也是说过零脉冲的变化么?现在的过零信号是一个高电平脉冲,我是在检测到上升沿时开始计时一段时间给可控硅触发的,不亮的时候大概就是如图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变压器的内阻不同,输出电压会有差别,测量一下便知。

网友C:
电压变化,对应的过零脉冲也会变化,R2的引入更劣化了问题。

楼主:
晚上我再看看,今天上班,真想去劳动局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