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双输出(24v、12v)反激稳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1-05-12):
我是菜鸟,整了半个月,之前想用78型号芯片并联,到头来发现变压器很棘手。
请问谁能提供相应反激试的电路图,最好详尽一点
220v输入,24V、12V  1A输出

网友A(2011-06-18):
上网搜top系列的开关ic,datasheet上有图的,各元件的参数也都有了

网友B:
可用TL494或SG3542设计成DC-DC高效电源正负12~30V稳压电源,例如附图为TL494或SG3542组成的DC-DC汽车用的电源或是功放用的高效200W正负30V稳压电源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