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采样时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请教AD采样时发现的问题!我用热电偶采集温度通过AD595送MCU处理,
现在出现个奇怪的问题,刚开始1到2个小时温度正常,电热偶段短接测线显示温度为:28度,并且一直是28度保持有1到2个小时,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温度就慢慢身升高,到53度,
后来我把HA17324拔下来再插上去有正常,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吗?

网友A:
不知道HA17324是什么。
但你说的情况可能涉及面比较复杂。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设法没一下AD前的的输入,看看是否相符,以便判断出现问题的区域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再作处理。

网友B:
先对比测试一下AD输入侧的电压和参考电压是否有变。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HA17324质量问题!
赛格怎么这么多假货啊!
   难怪我之前做的压力板有很奇怪的问题,都是要用比较久之后才发现问题!
to:2L HA17324其实就是LM324 里面是运放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热电偶的测温系统,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看看。
551433@qq.com
谢谢。